三相异步电机有带刹车的吗

楼主(2014-04-29):
节约成本,不要求太精确,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有带刹车的吗

网友A:
有的,行车上起吊电动机经常用带刹车的。

网友B:
有,东元电机。

网友C:
自带制动的是起重锥形转子电机,附加制动器的普通电机可以的

网友D:
多了去了

网友E:
有的,不是跟行车一样的电机。

网友F:
有的!看你的需要可以买的到的!断电闸还是通电闸都有啊

网友G:
有带刹车片的三厢异步电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有的,比如吊机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I:
有专用电机的

网友J:
外面大把。。。。。

网友K:
有,我用过,比普通的长一些

网友L:
不用换电机,可以做能耗制动

网友M:
SEW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带刹车的有24V,220V,380V几种!

网友O:
连变速箱的都有

网友P:
V自行电机就行,没有额外的制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