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速度问题

楼主(2014-04-29):
伺服电机能否用高速直接启动?比如用1500转左右或以上速度直接启动?会有什么问题?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机械不好的话启动时会有一个较大的振动。你可以设定减速时间最小。就相当是直接启动了

网友B:
没问题,额定转速2000或3000转

网友C:
能不能瞬間高速啟動,看機械設計,
當如果有減速機帶動,馬達負載相對低,對馬達來講負載率會降低,如果沒有,當啟動瞬間高速,過負載情況發生。
軟體的只能知道馬達轉速每秒可以到達多少轉,如果瞬間高速轉動,機構會不會受損。
你可以試看看阿!~反正機構壞了,也不關軟體的事阿!!

网友D:
主要看负载 ,既其惯性量,惯性量越大高速启动的相应越滞后。所以选定伺服时应考虑大一些型号的,还有就是响应频宽大的伺服。

网友E:
为什么要 高速直接启动? 这对机械方面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