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程序如图所示采用点动控制两个220V交流接触器,刚开始没问题。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输入信号接通后 编程器自动断电,切断输入信号后编程器恢复。

    求解是程序有问题 ,还是 编程器坏了?

网友A:
信捷的,外形山寨的三菱FX系列,但仅仅是外形,价格很便宜。以前接触过,不到半年就批量坏了。

网友B:
输出端直接带接触器,用了一段时间就这现象,可以肯定的说编程器的问题,以前我就处理过这样的

网友C:
要控制220V接触器最好用小中继来转,最好加灭弧器。
另外本人用信捷N年设备使用到现在没坏过一个PLC,有可能是我设计的电路靠谱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捷的,外形山寨的三菱FX系列,但仅仅是外形,价格很便宜。以前接触过,不到半年就批量坏了。

呵呵,版主有点言重了啊,其实没那么不堪的,我用了十二台XC2,两年多了,还没坏过一个,我觉得还是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直接带接触器,用了一段时间就这现象,可以肯定的说编程器的问题,以前我就处理过这样的

输出端直接带接触器本来就不合理,输出点很容易被击穿,这接法就不好怪罪信捷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首先没有用过信捷,不发表关于它的质量问题,不过台达三菱用下来都是直接带接触器的,标定的输出点额定2A那带个接触器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信捷确实带输出能力比较差的话我觉得楼上的大师用中继转换还是很实用的办法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G:
估计信捷里面用的是MOS,不是KA,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