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式液位计 问题

楼主(2014-04-29):
投入式液位计 是不是只可以测试水啊 投入式液位计 是根据水压来算高度的 我测试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的秘密也是不一样的 那压力肯定不一样

网友A:
头一回听说有这样的液位计是根据压力来计算高度的,如果真是这原理其他液体的密度不同那么压力就可能不同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我看过类似的资料。
我用过那种简单的投入式液位开关,就是依靠浮力来检测液位的。当液位高时由于浮力的影响把浮球升起把内部的触点断开,当液位低时,这个浮球就下沉把内部触点给闭合上。

网友C:
壓力式液位計, 分為投入式與側裝式, 可根據液體的不同設定比重參數即可.
須注意液體的溫度及腐蝕性, 選擇合適的接液膜片材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