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八线制的欧姆龙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格雷码转换成整数,用什么指令?

网友A:
不清楚,如果没有可以用梯形图转换。

网友B:
有。只是需要安装二进制转换为格莱玛的库文件,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还要安装库文件啊?库我有,用库里面哪个指令?

网友C:
格雷码指令库的描述
附件: BCD库的描述.pdf (165 K) 下载次数:69
附件: 格雷码指令库的描述.pdf (394 K) 下载次数:100
  • 下载积分:+1(ghf09)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