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S7安装教程

楼主(2014-04-30):
谢谢 在线等

楼主:
PC-S7软件的安装教程及资料, 那位大神能帮下忙
盟主

网友A:
先安装IIS服务和消息队列,然后再装。。。每个版本对系统需求不同的,需要先了解。我装过V7.1的 用的XP SP3专业版,成功安装

网友B:
先安装IIS服务和消息队列,然后再装PCS7,所有的都打勾,安装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