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大家好,我用s7-200读取台达温控表(DTA4848)的温度,但不知道读写从站的数据地址是多少?温控表使用MODBUS  RTU 通讯格式。通讯参数如图所示。谢谢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引用楼主suiyuan666于2014-04-30 15:58发表的 S7-200与台达温控表通讯不上 :
大家好,我用s7-200读取台达温控表(DTA4848)的温度,但不知道读写从站的数据地址是多少?温控表使用MODBUS  RTU 通讯格式。通讯参数如图所示。谢谢大家指点下!

西门子MODBUS库只支持RTU格式的,而你的仪表是ASCII的故必须用自由口通讯协议做一个MODBUS  ASCII的协议
附件: S7-200_Modbus通信培训教程.pdf (1041 K) 下载次数:254
附件: S7-200_自由口通信培训教程.pdf (906 K) 下载次数:214

网友A:
如果你的地址是4700H 转化成十进制加40001就是实际的对应地址 但是你的4700H转化成十进制后18176超过了9999,所以要变成400001加18176,418177才是你的对应地址。如果不懂欢迎交流120541058
  • 下载积分:+1(yangtongjin)

网友A:
    Modbus保持地址通常在40001到49999的范围内。该范围对大多数应用程序来说足够了,但是某些数据映射到保持寄存器的Modbus从站所具有的地址超过9999。这些设备不适合常规的Modbus寻址方案。
    Modbus主设备指令支持通过可选的寻址方法对大于9999的保持寄存器进行寻址。MBUS_MSG指令允许参数"地址"具有附加范围以支持保持寄存器地址的扩充范围。

    400001至465536用于保持寄存器

    例如:要访问保持寄存器16768,MBUS_MSG的"地址"参数应该设置为416768。
    扩充寻址允许访问Modbus协议支持的65536个可能地址的全部范围。该扩充寻址仅支持保持.
    这是我从西门子软件的帮助文件复制的一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节后再试一试。祝大家五一快乐!

网友B(2015-01-27):
    到底试试怎么样了,我也很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