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隔离变压器好不好

楼主(2014-04-30):
plc不用隔离变压器会不会误动作

网友A:
是否误动作和隔离变压器无关,只是为了安全。

网友B:
误动作是软件问题,隔离变压器是隔离高压,使PLC电源和负载电源分开

网友C:
PLC电源内部开关电源有非常好的隔离功能,为什么要浪费一个变压器呢?
从来不用隔离变压器。
如果用的是380/220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省一根零线么,可以考虑。

李丛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误动作是软件问题,隔离变压器是隔离高压,使PLC电源和负载电源分开

网友E:
应该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