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各位大侠请教问题,本人用S7-200   224     通过接近开关检测4台升降机的丝杠 的脉冲,丝杠转一圈 28个脉冲是12毫米,速度很慢,现在高度能检测出来,进行同步控制有点难,
各位能给指定一下,怎么判断4台升降机在运行过程中,那台最快,那台最慢,然后让快的停下来,慢的继续运行,知道高度差缩小在10毫米之内,在同时一起升降

楼主:
关键台同步升降时,不一定那个最快,那个最慢,负载大的就慢点,负载轻的就快,一直保持在4台最高和最低差10毫米,从开始启动算起

楼主: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设备,给指点一下

楼主:
本人非常感谢各位大侠能点宝贵意见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慢是多少MM/S.还有就是每台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的(变频、伺服、步进)。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以其中的一个为主要参照对象,哪一个相对慢了就加点速度反之就减点速度。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网友C:
引用楼主济南电气于2014-04-30 19:15发表的 S7-200 224 通过检测脉冲测4个升降机的高度,实现同步控制 :
各位大侠请教问题,本人用S7-200   224     通过接近开关检测4台升降机的丝杠 的脉冲,丝杠转一圈 28个脉冲是12毫米,速度很慢,现在高度能检测出来,进行同步控制有点难,
各位能给指定一下,怎么判断4台升降机在运行过程中,那台最快,那台最慢,然后让快的停下来,慢的继续运行,知道高度差缩小在10毫米之内,在同时一起升降

你已经用接近开关检测脉冲了,不就可以知道哪个快哪个慢了。如果你有参考点,高度能检测出来,以其中一台为主,发出脉冲控制其他的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D:
可以先计算出速度啊,然后在做比较

网友E:
这个可以用通讯+PID调节的

楼主:
我用的是普通电机加减速机,,每次标定好高度后,运行几个往返,实际高度就和显示高度就有误差啦

楼主:
4台三相鼠笼异步电动那台负载大点,可能转速会受影响啊,减速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