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CP1H时序设置错误 导致无法连接 该怎么办?
CP1H时序数值设置错误 上传到了PLC,提示无法转换模式,关闭编程软件后,再次连接USB无法识别,使用RS232还是无法连接到PLC,运行灯亮。求救下该怎么办?PLC报废了吗?  为此本人:
新开发的CP1H时序错误恢复软件,欢迎下载试用。

这个修改时序软件哪位师傅有?

网友A:
以下原创不是我:

时序数值设置错误解决办法
上回书说到,修改时序值使看门狗定时器报警出错,在PLC乱了分寸,慌乱之时我们乘虚而入,读取机器吗,这是上表,但是随后问题就出现了:
P1H时序数值设置错误 上传到了PLC,提示无法转换模式,关闭编程软件后,再次连接USB无法识别,使用RS232还是无法连接到PLC,运行灯亮。救命啊!该怎么办?PLC报废了吗?
解决办法:
方法一 可以用存储盒来重新传送系统参数!
方法二可以用PC调试软件将PLC置于编程模式,此时可以通讯!重新修改时序值!下载即可!
具体办法:
有储存盒的话把PLC电源关掉,插入储存盒,把dip开关2打到ON接通电源。储存盒里的程序会知道传入PLC。用编程软件的话只要PLC上的dip开关1没在ON位置(ON是不可写入,OFF是可以写入)只要联机把程序重新传到PLC即可。
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RS232C口,发送@00SC0050*回车。发送周期设为100,自动发送。

楼主:
你好!用串口调试工具,这一段话没有提及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呀。这个已经整一晚上了。郁闷

网友A:
omron默认的是:9600,7,2,E

网友B:
又是玩解密搞出来的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