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ot1000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4-04-30):
第一次接触got1000,用USB线,RS-232线也试过了,就是下载不了。急啊!!

网友A:
如果操作正确,那么可能需要
换个操作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或者换台电脑。

网友B:
通讯测试有没有成功,检查USB驱动正常不??

网友C:
设备类型、通信电缆、端口这三个方面检查一下。
got1000下载不了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