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PPI+编程电缆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01):
电脑是win7操作系统,编程电缆是USB-PPI+(不需要驱动的那种),PLC是S7-200 CPU224 DC/DC/DC的,请问能跟PLC通信成功吗?在电脑XP系统上能跟PLC通信成功,

网友A:
WIN7的系统安装的是SP9版本的可以。
下载积分:+1(zhaoruizjkyy)

网友B:
我用过,完全可以,现在还在使用,但是必须是SP9, SP8及以前版本不支持WIN7
下载积分:+1(zhaoruizjkyy)
永远年轻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在XP系统下连接正常。,在win7下却不行。不管是32,64的,原因是adapter驱动部支持win7

网友D:
带USB接口的编程线好像都需要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