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通讯不稳定求解?

楼主(2014-05-01):
该设备通过FX3U-60MR上的485BD与两块称重仪表读取当前重量(该设备有两套)
再用电脑从两个PLC编程口进行重量数据监视,设备运行时通讯正常,当两套设备启动后2号设备plc与仪表老是掉线。有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知道的有木有?

网友A:
485bd是原装货?不是的话换个原装的试下

网友B:
485BD 通讯距离最大50米 有没有超程

网友C: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距离很近就5 6米怀疑是干扰,不知怎么办

楼主:
居然是485BD上的110欧姆终端电阻打开了,信号被衰减了,
但是PC与PLC通讯还是时好时坏,不知为什么。

网友D:
终端电阻

网友A:
我很怀疑楼主的PLC是不是原装货

网友E:
正品的话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F:
最好用485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