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2):
如何通过外部一个点(随便)控制HC0当前值为0.也就是说比如外部一个I0.0为1 则复位HC0 。 只会PV=SV 复位HC0

网友A:
到处都是例子,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B:
如果用外部点控制HC0当前值很简单 直接重新给高速计数器SMD38重新赋值“0”同时重新启动高速计数器,还有你说的PV=SV时,只是进入中断 HC0还会继续增加的
  • 下载积分:+1(ghf09) 热心助人!

楼主:
    昨天搞了一个小时把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后来终于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外部点控制HC0当前值很简单 直接重新给高速计数器SMD38重新赋值“0”同时重新启动高速计数器,还有你说的PV=SV时,只是进入中断 HC0还会继续增加的

    我的西门子文本屏TD400C 一输入新的高速计数器的预设值然后按了ENTER键后新的SMD42就立马生效,得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