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T型图怎么用键盘编辑

楼主(2014-05-02):
请高人指点这图怎么用指令语句在键盘上输入··输入格式是什么样的
如Y2怎么并联到M16上···
X2``串联X4怎么并联到M16上···请给个输入格式·谢谢了

网友A:
是哪个软件 如果是GX的 用OR M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软件 如果是GX的 用OR MX就可以了
是三菱的·GX···8.86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