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2):
各位大哥:
MR-J2S-10B与MR-J2S-40B里10跟40代表的是说明意思呢?MR-J2S-A与MR-J2S-B一样的吗?有MR-J2S-B的资料可以下载吗

网友A:
是功率的意思。
A于B系列不一样。
资料在论坛的下载区,见论坛置顶贴;资料可以免费下载,有的可能需要积分,但积分非常容易获得,签到就能得到积分。
非常感谢!这样说我终于明白了。
  • 下载积分:+1(rkm0769)

网友B:
    10代表电机是100瓦,40代表电机是400瓦.
  • 下载积分:+1(rkm0769) 谢谢

网友B:
    在三菱官网有手册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组:MR是三菱伺服的前缀
    第二组:J2,J2S,J3,J4为产品系列,最新为J4系列,功能越来越强悍
    第三组:数字10,20,40,70,100,200,350,700代表功率,乘以10,单位为‘瓦’
    第四组:尾缀A和B,表示通讯方式。 前者适用范围更广,后者只能通讯控制,参数比较少
    第五组:A和B后面还有一串5位数,一般是定制版,用的极少

    A代表脉冲控制,B代表三菱独有的SSCNET通讯控制,J2S跟J3的SSCNET不能混用,T代表CC-LINK通讯控制
    带尾缀的是各个大厂的特殊定制品,三菱不提供技术支持,不一定是5位数,3-8位,如S024,或者U078-ED
  • 下载积分:+1(rkm0769)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