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入

楼主(2014-05-02):
三菱的PLC要输入高速脉冲时,对输入脉冲个数要怎么读取?脉冲个数没法设定,只能读出来再行计算用的

网友A: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直接读取数据
如果是旋转编码器,要看几相,接入点不同,一般X0X1端子。
高速计数器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