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2):
有三个PLC,电脑与两个连接提示需密码,下载解密软件后能与这两个PLC连接,与第三个插入线后鼠标就不灵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刚搞过一台禾川PLC(用禾川公司送我的原厂编程线)的机器只要使用监控模式鼠标就不能动了,后来换了另一台手提电脑就好一点,但还会自动退出监控模式,应该是PLC或编程线的问题,明天拿条原装三菱的编程线试试。
  •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真诚感谢!
    lvhonjun

网友B:
    有干扰
  •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搞过一台禾川PLC(用禾川公司送我的原厂编程线)的机器只要使用监控模式鼠标就不能动了,后来换了另一台手提电脑就好一点,但还会自动退出监控模式,应该是PLC或编程线的问题,明天拿条原装三菱的编程线试试。

    那两台PLC为什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干扰

    怎样解决干扰?

网友C:
    原装也是那样的

网友D:
    USB 连接的吧?
    笔记本不连接电源试试,因为电源干扰。直接用电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热心助人!

网友E:
    按六楼方法试一下,这也有可能的。
  •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热心助人!
  • 工控一家人 (老薛)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连接的吧?
    笔记本不连接电源试试,因为电源干扰。直接用电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USB的,直接用的电池。

网友F:
    单独连接最后一个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