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厂新增控制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4-05-02):
有一污水处理厂,已经运行7-8年,现在想增加一套远程控制柜,用于封闭式凉水塔的自动控制或远程操作,目的为臭氧发生器提供冷却水,其原来的系统品牌不明,新控制柜要求自带485通讯,控制柜有模拟量温度测量,开关量30点左右,触摸屏现场控制,485与上位机通讯互通各类信息。问题是咱们自己做的系统的485总线能与原来系统的485顺利互联互通交换信息吗?此系统如自己设计制作,我们都需要什么关键的数据和条件呢?请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A(2014-06-11):
一般情况下,污水处理厂的控制系统都会用上位机进行控制和监控,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原来的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在原来系统上修改东西,重新再做一个控制箱,然后确定你用的PLC品牌,在网上买一个RS485转TCP/IP的转换器,走以太网接口,这样可以连接你的上位机或者你自己重新再买个支持以太网的触摸屏。这样的好处是通信距离长,成本低!

网友B:
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