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载了一个317程序有几个站显示DP-NORM
盟主

楼主(2014-05-02):
这是从CPU上载上来的,如下图所示,3个站显示DP-NORM。不知道什么东东,应该是缺少GSD文件,但是怎么找到这个文件呢?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都看到实物了,对照看看是什么品牌的型号的就行了。
盟主

楼主:
在现场只看到CPU挂两个IM153,没再连其他东西呢,但是上载上来有这玩意

网友A:
你的PLC能正常运行???????
没有连接编码器等??

网友B:
应该是缺少GSD文件
盟主

楼主:
今天去仔细看了下,还连了几个称重控制器,带DP通讯的,应该就是那玩意了,呵呵。。
上载了一个317程序有几个站显示DP-N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