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仪表不同时采集数据怎么通讯?

楼主(2014-05-03):
本人想组装单相电机测试台设备。中间有继电器切换;有4个仪表,带通讯采集的,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四个仪表的数据能读出来。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谢谢大师

网友A:
可以通信啊,要不同步,只需改变站号在你需要数据的时候进行读取就可以啦。

楼主:
PLC怎么发送数据给仪表啊?有没有PLC通讯样板看?一般是很多字节啊/,PLC怎么写?

网友B:
RS/RS2指令 ,根据仪表通讯协议确定PLC的发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