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伺服排线

楼主(2014-05-03):
]各位大侠好:
小弟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入门不久,还请解惑,现要做一个伺服排线系统,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是主轴给定,同步,利用一个增量式编码器,我想请问的是,我只做一个原点检测(工字轮最左端),每次走的距离是线径(是可改变的),当走到工字轮另一边,需要换向,进行下一次的排线,在此处我不用到位检测,直接在人机界面里面设定工字轮的长度,(原点--最右端的距离),该如何来让他停止并换向。

网友A:
定位模块用什么型号?

楼主:
直接用三菱3u的脉冲输出口,发送脉冲+方向

网友B:
到达设定长度后 延时给一个负脉冲即可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何把每次走的距离,来累加起来,,以设定长度做个比较,因为这个发送脉冲式连续,收线转一圈,排线走一个线径,不能有停顿,而且线速度也要达到300m/min 是否有办法在没有定位模块的前提下,读出伺服电机的现在位置, ABS指令可以吗(控制单元与伺服电机都是三菱,手册上说可以),求高手指点,改如何做,plc是三菱3u的,伺服电机是汇川i500系列的,

网友C:
楼主是做拉丝机设备的吗?请问排线这样做控制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拉丝机设备的吗?请问排线这样做控制效果怎么样?
同行,我的排线不行啊,兄弟的如何

网友D:
这个简单,根据线经算出来的距离到位置后给个方向信号就是反向了

网友C:
我们用的是步进电机,拉的0.25的线,开始也是像你那样的想法,效果不理想,还不如不按线径走,你拉多大的线,线速才300?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又是用什么方法做排线?

网友E:
樓主有說依放線主軸速度排線表示線大小 工字輪大小會變 用位置 不優啦!
工字輪的距離 比如說 300mm 排線會排到重疊 用時間跟脈衝都會不OK
主軸來的訊號為線速度不是轉速 機構跟電控需配合

网友D:
我收的是异行线,每次两边都是很乱,到现在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A:
排线轴占用两组脉冲Y000,Y001,回转主轴占用一组脉冲Y002,Y005。
排线轴伺服脉冲输入方式设为CW/CCW。即排线正转时Y000脉冲输出,反转时Y001脉冲输出,理论上排线反向时无停顿,要看实际效果,跟线径和主轴旋转速度有关系,没有实践过,仅供参考。

网友C:
再顶一下,有拉丝行业的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D:
我的问题是换向是叠线,不整齐。我用西门子做的,三菱不懂。

网友F(2021-07-21):
堆积了,收线和排线不同步造成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