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遇难题,请各位大师指教。

楼主(2014-05-03):
安川A1000 7.5KW的变频器 送电显示器无显示 求如何复位 可能厂家设置了O4-01累计运行时间设定 如何解除此指令

网友A:
都無顯示啦!換書寫器跟線看看 設定運行時間只會警報保養 不會不顯示 送修吧

网友B:
是否显示面板坏了啊,找个正常的替换下,如果连接有网线请检查网线及内部连接件.
O4-01只是个运行时间设定,起维护作用,并不会让你的面板显示不了。
面板没显示你也改变不了参数啊。
可以把面板搞好后,进行重要参数记录,然后初始化变频器,A01-3 1110

楼主:
显示面板是好的 有替换过

网友C:
不會不顯示 送修吧

网友D:
变频器坏了。要维修的。
呵呵,我是做维修的,可以联系我18121142280汪生

楼主:
5楼 你在那里 我是浙江绍兴

网友D:
我在上海

网友E:
你量量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电源电压,如果不正常,应该送修了。

网友F:
换一台吧
小弟遇难题,请各位大师指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