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我写了一条加速控制指令@ACC为什么PLC不输出。请高手看一下错在哪里。长通标志------MOV   #000A   D100      MOV   #03E8  D101     @ACC   #0000  #110  D100

网友A:
引用楼主csq663347于2014-05-03 20:52发表的 @ACC指令 :
我写了一条加速控制指令@ACC为什么PLC不输出。请高手看一下错在哪里。长通标志------MOV   #000A   D100      MOV   #03E8  D101     @ACC   #0000  #110  D100

你是用实体机还是用模拟的?模拟的是不能输出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应该用MOVL指令

网友C:
如2楼所说,没有看好ACC指令对控制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