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大家帮解释

楼主(2014-05-03):
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梯形图的意思是什么。那先谢谢帮忙。
LD M8000
SPD X0 K100 D0
LD M8000
MUL D0 D200 D100
DDIV D100 D204 D104
LD M8000
DPLSY D104 K0 Y0
END

网友A:
M8000运行监视器匀倀D速度测量 X0脉冲输入端K100采样时间D0脉冲数存储MUL乘法指令D0被乘数D200乘数D100结果寄存器 DDIV二进制浮点数除法D100被除数D204除数D104结果寄存器(32位操作指令)DPLSY脉冲输出指令D104结果寄存器K0连续输出Y0输出点(32位操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