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原位置复位程序的格式

楼主(2014-05-04):
请问一下各位同仁 一个设备的程序 原位置复位怎么写?
X000 1号气缸上升 Y000
X001 1号气缸下降 Y001
X002 2号气缸前进 Y002
X003 2号气缸后退 Y003
X004 3号气缸夹紧 Y004
X005 3号气缸松开 Y005
原位置状态 1号上升 2号后退 3号松开,求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
三菱FX 系列的

网友A:
都是输入啊 没看懂

楼主:
X 是输入 Y 是输出

网友B(2014-10-05):
做一个复位按钮或开机复位M8002,复位X1,X2,X3,X4,X5.把电磁阀进气和出气接对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C:
你可以写一个子程序,用CJ指令调用。
比如,你将模式切换到手动,长按原点复位按钮,触发复位程序,复位动作顺序你要做连锁。要不然所以气缸一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