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现在有个案子,要做方案。一产品用黑色塑料袋包装好了(一袋装同类型产品多个),要出库,客户为了防止差错发生(多装、少装、混装),想通过称重来判定是否正确:合格自动运走,不合格报警推出。同时客户还要求做出库产品的报表统计。包装塑料袋已贴上了产品识别条码,由人工扫描。称重用托利多称重仪。现计划两个方案:方案1、扫描枪和称重仪与FX3U PLC通讯,由PLC进行产品品种和重量判别,上位机(使用组态王软件)与PLC通讯采集数据。方案2:扫描枪和称重仪、PLC与上位机(使用组态王软件)通讯,由上位机进行品种和重量的判断,再将是否合格信号发给PLC,PLC控制机械动作。
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下:1、有做过类似的案子的兄弟指教下,是否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2、条码扫描枪有RS485 MODBUS-RTU通讯协议的吗?或其他组态王支持的也可。有使用的推荐个。

网友A:
案子,总觉得是跟法律有关的事,电气上是否该叫方案?项目?或者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B:
这个使用的不一样  我们那里条码扫描完成以后 会记录的PC里 再由PC发出指令信号

网友C:
一般采用方案1。上位机作为监视及数据采集记录。相对比较简单的项目,你加个FX3U的MODBUS模块就行了。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D:
    上位机软件不要用组态王,组态王不好用。我做过类似的项目,上位机用LV,条码枪是自由口通讯。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楼主:
    4L兄弟,你说的LV是指LABVIEW,知道这个名称,但没实际使用过。向你请教下:LABVIEW实现数据报表、曲线方便吗?还有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类似VB?
    还有条码枪是通用的(市场随便买)还是要根据条码来选择。

网友D:
    LV可以做报表,曲线。条码枪买串口的就好了

网友E:
    lv不是免费的,一套软件基本的要40000,不过性质跟VB差不多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