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助梯形图 怎么互锁 T1定时后 进入下步

楼主(2014-05-04):
各位看看 大神们权当消遣了 QQ595342554
是不是回复不了啊 qq聊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按你的程序看,T1每4秒动作一次。

网友B:
一楼说的对,但t2就没意义了

网友C: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chengyoup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互所,是T1、T2交替工作吗?不清楚?
David

网友E:
我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F:
去掉M4常闭触点,把M5常开触点并联在T1的常开触点上,当T1常开触点吸合时M5自锁,T2得电开始计时,两个定时器可以轮流运行.

网友G:
加一个辅助继电器。t1驱动一个辅助继电器,用这个继电器的触电代替程序中的T1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H(2014-06-06):
借个光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