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读取问题

楼主(2014-05-04):
刚刚使用GX Works2软件,读取FX1N 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这个COM端口怎么设置呢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在通讯设置里,PLC SIDE I/F 有USB和COM两种 更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里面看一下你插的是哪一个USB插口,在到编程软件上设置那个COM口就好了
蓝冰

网友C:
[upload=1]
蓝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