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请教论坛里的大神:400V电压对变频器是否过高?为什么变频器老是坏呢?

网友A:
变频器里有输入电源电压设置的,如果老坏多是变频器本身问题,不能持续承受400V或以上的电压

网友B:
一般变频器正常输入电压为AC380V至440V,400V属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C:
坏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400V电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不会是变频器老坏的原因。你看是否选型不对?

网友E:
一是你所选变频器的牌子和型号,二是考虑是不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是你所选变频器的牌子和型号,二是考虑是不是负载的原因。

三,变频器是如何个坏法?电源部分烧坏(无显示)?模块烧坏?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是什么品牌!看看卫生什么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说实在的卫生状况确实那个啥。。。。。   因为是再生皮革制作,灰尘不可避免。选型应该没有问题,各种坏都有,炸模块,无显示,也不是总坏一个地方的变频器,这里换个新的上去那里又不行了。我知道这个环境状况确实不尽人意,主要想看一下其他方面的影响。灰尘大木有办法啊。。。。。
对了,我们用的是紫日的

网友H:
请确认下变频器功率,检测下负载侧最大电流,有可能电机绝缘降低,形成漏电。

网友I:
你最好检查一下输出侧的电机或电缆,这样一直烧变频多数是负载侧有短路或接地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J:
電子產品怕水氣 變頻器裝個盒子改善環境外來因素 現在的變頻器都可以接受380V~480VAC的 了解壞的原因改善才是王道

网友K:
可能周围有高频机在工作,检查一下看看是电源污染?

网友L:
环境差,应注意防暴问题。要将变频器放在远离车间的外边车间配电室,一则安全,二则变频器寿命长。

网友M:
紫日变频没听说过,你可以试试汇川的价格是贵些,但质量还是国产里比较好的。可以把变频器安装在配电室

网友N:
环境因素不解决 变频器会一直换下去。
无论什么品牌高价变频器,只是时间问题。 灰尘势必会影响通风散热,加速电容老化,风扇也容易卡死,再加上湿气容易发生短路 各种稀奇古怪问题 砸模块迟早问题。
安装在大密闭柜子里,进风出风口安装防尘海绵。
要不就是每周检修一遍,拆开变频器清理风道,对柜子除尘

网友O:
高了半天原因还是不明确

网友P:
400V
对于380V变频器正常使用,变频器的能承受460V电压长期使用。

网友Q:
是否受潮了,腐蚀了内部元件

网友R:
问的不清楚,不好回答,环境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S:
坏的是那个部分呢?问题说的太笼统了!400V输入电压不跳动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T:
环境不好没关系,直接换一个好一点的品牌和型号,有小功率的不带散热风扇的,完全靠铝合金底板散热!这种用到纺织设备上反正没问题,你这个环境估计差不多!大功率的就加大变频器功率,试试!

网友U:
引用 网友I:
你最好检查一下输出侧的电机或电缆,这样一直烧变频多数是负载侧有短路或接地
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自我保护功能,负载侧短路或接地变频器会自动停止工作,同时显示相应故障信息。

楼主:
排除选型与接地问题,7.5带5.5KW电机,接地也不可能,因为有时坏机头有时坏机尾,这麽多电机你说都接地,你让兄弟情何以堪?
谢大家回复,后面准备隔离变频器了

网友V:
你所使用的环境与变频器应用参数是否异常,再就是实时监测电压波动,变频器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W:
紫日的变频器我也用过,质量非常差,你换个三菱的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X:
带的滚筒吗 可能是你的参数没设置对 重新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Y:
换环境,变频。
海纳百川

网友Z:
环境只要不是太潮湿;没有金属粉末;服装皮革粉尘等等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厂56台三菱变频器几乎都在粉尘中运行;运行12年;就坏了一个;坏的那个也不是正常的坏;不小心进了水才坏的;估计你的原因和变频器质量有关系;
真诚到永远

网友AA:
看看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