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大神 看看我的梯形图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5-04):
我想要T1定时后 执行下步程序 而天T1那条断开
怎么实现啊 在线等 好人你们在哪里
好人你们在哪里
好人你们在哪里
老是主题没通过
QQ595342554
是不是回复不了啊 qq聊
小弟在此谢谢了各位

网友A:
用T1 通过SET指令驱动M中继就可以了。同时RST T1

网友B:
M5开点与T1开点并联

网友C:
T1接通瞬间断开 T2计时到不了

网友D:
T1上升沿 SET M5
T1常开点换成M5

网友E:
T1接通中继,中继控制T2,这样才能实现T2计时断开常闭。

网友F:
先用T1将m4置位,然后T2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