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

楼主(2014-05-04):
三菱GX WORKS2软件安装好,可以用了,但是,在连接PLC的时候出问题,读取或写入都出现说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端口,在软件设置端口的界面也设置了
是不是我的电脑毛病?我的电脑该怎么设置,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端口设置为多少?
电脑端口实际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