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牵引车电路图中(50.85 )之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4):
各位师傅,麻烦帮我看一下这电路图中(45 ,30 。 50, 85 )之间是什么东东。这电路是什么意思,小弟先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学者

网友A:
它们之间的元件是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不排除是马达启动开关。
如果你不是电工,请找个电工帮你。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但我还是不明白。
学者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启动继电器吧。

楼主:
确定吧,兄弟。先谢谢兄弟了
学者

网友C:
是装在M1电机里面的一个开关(电机启动后断开50-85 30-45)

楼主:
谢谢五楼兄弟的帮忙,再想请教一下,那s1是档位开关吗,这是发动机马达,还是水泵马达呀,还是什么呀,兄弟再帮小弟一把,小弟感激不尽。
学者

网友D:
看符号是电流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