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调用子程序,子程序会运行吗

楼主(2014-05-04):
如题
我把主程序里所有调用子程序的语句都删了
模拟的时候子程序不会运行
为什么现场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这和上位机有关系吗?
或者说把调用子程序的语句删掉
有别的方法让子程序运行吗?

网友A:
在主程序中把子程序的语句删除了,你在现场运行时,应该也是把子程序部分跳掉了,不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B:
是啊,应该不会运行才对的。

网友C:
不会!条件成立才运行

网友D:
是不是柱序储存在记忆卡内了,上电后会扫描上传了原程序,不然删除的程序是不运行的。
工控菜鸟

网友E:
确定修改主程序后已上传至PLC?
threemissyou

网友F:
不管你有没有调用,只要你写了,子程序都会执行,只不过是有输出还是没有输出的问题

网友G:
楼上的,子程序不调用不跳转好像是不扫描的!

网友H:
子程序不调用,就不会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管你有没有调用,只要你写了,子程序都会执行,只不过是有输出还是没有输出的问题
如果没调用也能执行,那么这个子程序在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

网友I:
应该是你修改的时候不在运行写入模式以及修改后没重新输入PLC、其运行的是PLC原有的程序。

网友J:
呵呵 估计是在plc中的程序你没删

网友K(2014-09-11):
子程序必须调用才能运行,如果不调用就不会运行,
永远年轻

网友L:
估计是在线和离线程序不一致。PLC内的程序还有调用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