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过的各位哥哥姐姐

楼主(2014-05-04):
三菱PLC怎么编辑ORB````ANB```MPS``MRD``MPP·····在键盘上输入用什么格式············在下跪求经验

网友A:
用梯形图编写的话,无非就是:横线(F9) 与 竖线(Shift+F9)
用指令编程直接输入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梯形图格式下无法用MPS MRD MPP指令,如上所说操作方法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你就直接用横竖线并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