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新手求助 关于Q系列PLC

楼主(2014-05-05):
比如:装有一个 Q02CPU 后面装Q81输入模块3个 那么 第一个Q81输入模块第一个接点是X0 。? 第二个模块的第一个接点又是什么呢? 如果后面装了输入模块 点又怎么分。。。求解答 新手问题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X0-X1F,X2-X3F.X4-X5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0-X1F,X2-X3F.X4-X5F
应该是X0-X1F,X20-X3F,X40-X5F
不能把0给漏了
自我解救

楼主:
在求 如果在 Q02CPU和Q81输入模块之间 加一个10H的通讯模块呢?模块占用多少个点?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看这个通讯模块的点数是多少,大部分模块都是32点,只有少量是16点
分配跟Q81类似。
自我解救

网友C:
自已設定就好了,

网友D:
地址可以自动分配的,也可以手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