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通讯设置格式,通信异常,fx2n与称量仪表附程序。

楼主(2014-05-05):
希望懂的大哥大姐帮忙看看谢谢,附程序!图片里的表格数据是我编制的,为方便编程,不知对不!BCC我自己计算的,数据和16e取低8位就是6e对吧

网友A:
通讯协议就这些了?
表格中E/D/W/ADS紧接着的一行已经是ASCII码了,不要再转换了吧。
总共发送数据长度为8个?
你可以用串口助手与仪表直接用ASCII码发送看看返回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再在PLC中写程序。
真诚感谢!485的用不了串口通信吧?我多上了一张图,我只要读取显示重量值就行,版主在帮忙看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共发送7个字符就好了:
02 52 44 57 81 6E 0D
接收区域长度设定为14,从第5位~11位就是重量值。

网友B:
485也可以用串口通信,有232转485的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