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麻烦帮我看一下这图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5):
各位师傅麻烦指点小弟一下,这图纸中第四组线中两线之间用一个小圈圈起来,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呀,谢谢了。第二张图是不是发动机点火电路呀/ 我查了一下,上边那个三个脚说是蝙蝠ign,开始。是什么意思呀//
学者

网友A:
屏蔽线的屏蔽层。

网友B:
屏蔽层,就是线缆最外层的屏蔽层

楼主:
哦,谢谢兄弟们.
学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的屏蔽层。
没错
不断向前

楼主:
请教四楼,那个蝙蝠ing 开始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

网友D:
屏蔽线金属网

网友E:
图纸中第四组线中两线之间用一个小圈圈 接地

网友C:
是N10吧,是不是第10的意思,这属于猜测,希望指正。
不断向前

网友F:
把屏蔽线的金属网接地。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一下,那个(蝙蝠ing 开始)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

网友G:
你这个图纸上面是有接触器吗

楼主:
没有呀,十一楼大哥。
学者

网友A:
从没听说哪个电气元件叫蝙蝠的。

网友H:
ffddvvvvvvvvvvvvvvvvvvvvvv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唉,越来越迷糊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