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制作报表问题

楼主(2014-05-05):
在做一个工程,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做报表,不太会做,还请各位帮忙指点,
起止时间
耐压值(MPa)
状态
静压试验时间
小时
这样一个报表,起止时间是,当我按下启动按钮之后,开始算时间,按下停止按钮停止时间,耐压值显示当前压力,状态显示正常或故障,即压力当前值和设定值相差小于0.1MPa,即为正常,否则为故障,静压试验时间显示持续时间。每10分钟产生一条数据。

网友A: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制作报表,数据由PLC程序提供,按下启动按扭触发时间有触摸屏脚本编写

楼主:
存盘数据浏览是要通过点设置按钮,选择查看时间才能够显示数据的吧,我需要的是数据可以实时显示,按照每10分钟显示一条数据的形式,实时的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制作报表,数据由PLC程序提供,按下启动按扭触发时间有触摸屏脚本编写
存盘数据浏览是要通过点设置按钮,选择查看时间才能够显示数据的吧,我需要的是数据可以实时显示,按照每10分钟显示一条数据的形式,实时的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