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关PID的参数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2014-05-05):
正在学习PID,请教一下下图中,给定值、采样时间、积分时间的数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
比如VD112,为什么是0.15?如何算出来的呢?

楼主:
第三行,为什么读入的模拟量要除以32000?射射大神了

网友A:
比如VD112,为什么是0.15?如何算出来的呢?
答:0.15只是个默认值而已,随PID回路而变,可以是其他的值.以实际控制点合适为准.
第三行,为什么读入的模拟量要除以32000?射射大神了
答:因为S7-200的PID输入规定必须是0.0~1.0,所以要把输入的数字量0-32000量化到0.0~1.0.
下载积分:+1(彭大伟)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