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4-05-05):
安川G7变频器晚上下雨后,第二天运行时没有电压输出,但用多功能接点控制的刹车能打开,送电时间长后多试几次就正常了,而且正常后雨再大也没事。晚上要是不断电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大问题,建议拆开用酒精清洗,在去潮,保证你没有事
yaanlh

网友B:
没用过,显示故障代码没有?

网友C:
没有故障代码吗?

网友D:
应该很多油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