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输出的编码器直接连到2台PLC上可以吗?

楼主(2014-05-06):
原设备上有个差分信号的编码器,我是否可以直接从他A+,A-,B+,B-上并出4根线接到我的PLC上读取脉冲数?

网友A:
如果电压没有衰减是问题的,最好用光电耦合分离吧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