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模拟量数据处理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6):
PLC:CJ2M-CPU11;模拟量输入:CJ1W-AD081-V1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规格为: 绝对压力范围 0∽3bar,4∽20mA电流信号的压力传感器来测量罐体的实时水位; 在空罐的初始条件下,采集到的数据就有接近1400。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应该怎样用程序做数据处理来显示实时液位为
0%∽100%
的显示数据。

网友A:
1)建议尽量不要使用电流信号作为标准模拟量输入信号,如果当初在选择传感器型号时没有买到对应的电压信号作为标准模拟量输入信号,那也只能使用4~20mA了!
2模拟量转换时,本身就存在误差,建议对于无水位或者满水位的特殊情况,在程序中进行特殊处理,赋值为0或者最大值
3)对AD模块进行平均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