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L型封切收缩包装机 被我接入了380V电压 光电开关当场挂了

楼主(2014-05-06):
全自动L型封切收缩包装机 被我接入了380V电压 光电开关当场挂了 然后换上个光电 动作就不太正常了那位知道 大概还烧了些什么东西。郁闷的很

网友A:
误接380V ,电源·仪表·传感器·驱动电机·指示灯·继电器·等总之需仔细要查一下

网友B:
最有可能的就是所有电源部分
yaanlh

网友C:
这种机器以前修过,你的这个问题不好说关系到整个机器,你接上380V以后开过机器没有,没开过就查电源,如果开过机器哪烧的东西就多了,几乎整个机器可能都要检查维修才行哦。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D:
电源部分,保险等检查

网友E:
太牛了,应该是国产的设备不是很复杂的,
重新检查各个部件,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