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各位大哥们,小弟第一次接触CC-LINKE通信,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现在想用一个Q系列CPU加一个CC-linke模块在带8个FX3U plc控制20几个轴,(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各位大哥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不行的,20几个伺服这样的系统肯定有问题,用Qplc +QD75

楼主:
没有那么多伺服,只有4台,其他是步进,因为没有弄过Q系列的,时间要紧,我想请教下,这个系统能用不?先不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A:
Q 和 FX 之间的通讯不是CC LINK ,你打电话4008213030 问一下呗
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 和 FX 之间的通讯不是CC LINK ,你打电话4008213030 问一下呗

可以的呀。别误导人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大哥。

网友C:
轴多了还是用运动控制器

lvhonjun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肯定可以啊

楼主: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E:
引用楼主lzmtxp99于2014-05-06 18:48发表的 关于三菱CC-linke通信 :
各位大哥们,小弟第一次接触CC-LINKE通信,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现在想用一个Q系列CPU加一个CC-linke模块在带8个FX3U plc控制20几个轴,(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各位大哥们给点建议,谢谢!

什么设备

网友F:
个人觉得如果在Q系列与FX系列之间通讯用QJ71C24这种通讯模块走485更方便可靠
QQ1300290132

网友G:
可以用Motion CPU 控制,就不用FX3U的PLC和CC-LINK了(前提是你的FX3U只是用来控制伺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