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的高速计数器那个预设值困惑

楼主(2014-05-06):
西门子plc200的高速计数器在编程过程中那个预设值在工作中经常需要改动我该怎么设? 不用外部点,直接用西门子文本屏上的设定VW0 然后MOV VW0 到 SMD42大概思路就这样 随时都要改动SMD42

网友A:
没用过文本屏,不过应该像你说的那样 把MW0传送SMD42

网友B:
SMD42为HSC0的预设值存储,用于中断事件13.你可能是需要改变SMD38的值吧,SMD38为设定值,用于更改计数器当前值。使用方法:将所需的设定值写入SMD38,再将SM37.6=1.当前值更为SMD38的值,下次计数从SMD38的值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