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

楼主(2014-05-06):
XP系统安装,出现
“Stop SIMATIC NET Configuration Services”
。
请教如何解决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在线等解答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服务”
双击“SIMATIC NET Configuration Services”项,停止。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的电脑就没有这一项啊,安装到WinCC_flexible_2008_SP3就出现这个画面。

楼主:
在线等待。难道真要重装系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之前是不是安装了该软件的其他版本,SP2 或者SP3?
如过是的话,那就是你卸载的时候没有卸载赶紧,这个建议还是重装系统,
之前遇到过,重装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随心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