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56WP芯片怎么样读写

楼主(2014-05-06):
手上有好几个SCR温度控制器上的456WP芯片损坏,更换新芯片需要读写程序。请教各位怎么样读写,还有需要什么设备 谢谢

网友A:
找PDF资料,上面有引脚电路图和详细说明

楼主:
我有PDF资料!!!但是不知道有用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