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

楼主(2014-05-06):
三菱PLC Q02HCPU上USER灯亮怎样处置,求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一般是PLC内部自检错误 可能的(我想到的)有以下几个方向
1、程序中有F报警继电器ON
2、程序运算错误
3、参数设置冲突或错误
一般 1 直接PLC RST后再RUN就好了 (保险一点看看注释写的什么报警)
2、3 用软件GX Developer 或者GX Works 直接PLC诊断 根据诊断结果判断

网友B:
楼上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用编程软件在线诊断一下
根据诊断结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