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难题? 求大神

楼主(2014-05-06):
怎么解决触摸屏高速脉冲计数器仿真的问题 ?(我用到旋转编码器来测速度和位移) 要怎么实现这种仿真?
1. 谁用过下面这种触摸屏软件?用过的话 怎么实现仿真 我的程序是三菱GX写的
2. 用三菱触摸屏能编出这种画面吗? 要注意什么
3.用到了变频器的四段调速,怎么在触摸屏中把各段频率显示出来
工控有爱
求助
在此拜谢!

网友A:
先编个脉冲程序 作为高速计数的输入端
真诚感谢!能帮我编下不

网友A:
不用遍直接用PLC自带的时钟脉冲
FX系列 M8012
M8013
M8014

楼主:
用了 怎么看不到 c235的动作

网友B:
不要用C235,
用其它不属于高速了计数器试试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